[求助] 功率放大器漏端电压

楼主(2016-01-20):
用的是SMIC180nm 工艺做的cascode结构功放,供电1.8V,它的上面管子漏端输出电压可以到多少才能合理不至于过高烧坏管子,输出功率要求10dBm以上,应该可以做到。还有在不讲究线性度的条件下,OOK调制,我先直接隔离电容到电阻,匹配到阻值就行。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请教一下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