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virtuoso 51版本怪现象求助,不知道是怎么误操作导致的

楼主(2016-01-20):
使用的layout XL
初始调用的PCELL间距相等,不知道经过什么误操作后导致间距变得不等有时还会少孔,求高手指点

因为刚接触这行,想请问从拿到电路起layout绘制思路是什么样的。第一步干什么,接着干什么,。。。有没有什么系统流程

网友:
间距不等并不一定是错的,看看design rule有没有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
好奇的问下啥工艺啊?一般都是等间距的,不过看看design rule是怎么说的看有问题没有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难道是因为使用了layout XL...
之前曾经因为采用了layout XL将管子自动共享S/D,一段时间之后人为再分开之后就会出现很奇怪的bug,比如少了半边OD等只能重新调用pcell...一直无力解决,然后果断不用XL了。
关于layout流程,floorplan---place---route---verify...从底层block拼到上层。。。难道是说这个。。。这个项目中学下就好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2*contact_to_poly+contact_width<min_poly_space就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finger=1的时候两边应该是对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XL S/D合并后,在非XL模式下进行copy,有些信息不会copy过来,将它们分开后不会自动恢复原来的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原来是这个道理。。。看来是真没得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中,Q弹出属性对话框,点选Property选项,你可以看到leftAbutmentState/rightAbutmentState之类的属性,选择后删除就能恢复,或者对比一个正常的mos,然后把多余的删掉就好,熟悉了花不了什么时间,不要因噎废食,毕竟XL还是挺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我的困惑~~

楼主:
回复 网友B:

    点选Property选项没看到东西,刚接触自己也觉得XL应该挺好用,但身边的人都不用,不懂,也不清楚 XL和L在操作上具体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是回复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去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试了下,property里面没有类似的东东,只有一下shrunk_ad/ps nw等等,和正常管子对比了一下,值和公式都是完全一致的。parameter中,我把dummy poly选了both,结果还是只有一边,原来共用的那一侧diff也少了一块,刚好和cont平齐。。。怎么改都改不回来。
这个难道也和PDK有关,我使用UMC的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operty一个个删了试,不同的pdk参数的命名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列出的那个的是Qcell的参数,我自己写pcell参数名也是不同的。

总之,一个个轮着删掉试试,不行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毕竟我不了解具体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对比了有问题的管子和正常管子的property所有值。。。结果完全一样。。。也是醉了。

网友:
我看你这个是台积电的工艺吧,XL有时候会自动合并重叠的SD,你Q下看看属性里面的相关选项,改改看看实际PCELL怎么变化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