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分析一种基准

楼主(2016-01-2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楼主:
怎么没人

网友:
你左边的op是电流输入,还是电压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显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1.18V的基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列下公式就清楚了  两条相对地的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
M=1和M=5的基极接在一起,基极电流怎么到地?

网友:
项目里的基准就是这样的,优点PSRR比较高,楼主电路应该没有画全,m=6和m=1的三极管基极是不是没有连对??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C:
那怎么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啊啊啊啊啊。你图片没传上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what fucking is this!!!说是基准的给我推出来!!!
1)你的Vin是什么? 2)你m=5和m=1的BJT的基极相连是什么鬼,谁给它们偏置?3)你的运放是用来保证两路BJT电流近似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完整电路没有画出来,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这是个失调型电压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本来应该把m=1和m等于6的三极管画到运放里面去的

网友:
电路都不画全,要别人怎么分析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E:
的确是这样的。这个电路在哪个资料上面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你前面的描述猜测着画的,m=1和m=5的pnp管基极电位的温度系数对Vref的温度系数是有影响的。如果这两个管子的基极接地,Vref就是标准的bandgap电压了,但这样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应该有问题,改成折叠运放可能可以。要么这两个管子的基极电位采用bandgap电压本身来产生,需要考虑启动问题,或者采用其它Vin下的零温度系数电压来产生。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E:
三极管基极偏置是有基准电压提供,这里自启动使用一偏置电流强行灌入。不关断。我也很纳闷,直接用偏置电流启动电路虽然简单粗暴有效。对电路不知道有没有不好的影响。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E:
启动电流是注入vin下面那个三极管的发射极。

网友:
回复 楼主:

m=1和m=5的pnp基极电位有基准电位提供,这样Vref的电压应该不是1.18V。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E:
不是直接提供,是间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m=1和m=5这两个pnp管相连着的基极的电位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