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bit pipeline adc设计问题

楼主(2016-01-20):
小弟最近仿真12bit 20MSPS的pipeline ADC,在计算采用保持电路参数有如下疑问,期待大神解惑。1. 采用电荷转移式S&H,采样保持电容的要求:δC/C<LSB/2
2. 运放的增益要求(1/βA)<LSB/2
请问,这两个误差会不会叠加,假设都使输出结果减小,那S&H的输出误差会不会接近于LSB/2+LSB/2=1LSB?
那设计参数时是不是应该让δC/C<LSB/4,1/βA<LSB/4,那这两个误差源向一个方向偏差时,S&H的输出误差才会接近LSB/4+LSB/4=LSB/2?

网友:
回复 楼主:

   共同学习

楼主:
自己顶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太小白了,没人搭理。

网友:
   这个spec明显是sar adc的天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得详细点吗?谢谢了。

楼主:
自己再顶,论坛有不少做ADC,都不愿意指教这个小白的问题吗

网友:
利用电荷守恒推导下就可以得到,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但是在估算的时候一般考虑最坏情况,进行叠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解释一下,如果不是简单叠加,该如何同时考虑这两个误差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