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验证constsnt_reg问题

楼主(2016-01-20):
注:没有.svf文件。网上说可以通过设置failing points值为0来完成验证。求设置命令?

网友:
回复 楼主:

   双击一个failing point 导出gui看看什么原因不过

网友:
注意看,你failing的都是DFF,随便选一个点,show cone看一下原因,然后在分析下Imp和Ref的区别到底在哪?看哪个unmatched ob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