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振荡器仿真设置,conservative ,moderate还是liberal?

楼主(2016-01-21):
在仿真环形振荡器(三个标准单元库里面X1的反相器级联)的时候发现,TRAN 仿真,VDD给阶跃信号,发现仿真精度只有设置成moderate才能起振?如果电路中节点加起始电压,无论选什么精度都能震起来,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之后moderate 能震?
这样设置做出来的芯片到底能不能震起来呢?

网友(2022-02-25):
同问。同样条件下,改变精度选择,精度提高仿真时间变成了fs,是振荡电路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