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test资料

楼主(2016-01-21):
(图片)

网友:
要是做些说明就好了。

楼主:
1、对DL要求的本质就是不可以超过一mulitframe的长度,所以才会有RBD在[1,K]的范围内要求。那么,RBD最小单位为一个frmae长度
2、由此RX buffer的深度为一个multiframe即可,宽度为10bit。但由于multiframe长度可变,因此RX buffer需要确定一个支持最长的长度
3、在满足DL的前提后,RBD的值应该是可以寄存器配置的,即所有RX buffer接收到对其帧后,何时开始从buffer里输出RX data为寄存器可配置。
4、RX buffer为elastic buffer,意思为buffer的大小可以根据RBD的值来调整,等待确定RBD值后自动调整RX buffer,最终实现DL延迟!

楼主:
CGS: input signal power detection and protection的处理~
ILA:第二个multiframe内容为configuration data,什么配置数据?见协议8.3一节描述
9144只在lane0 check configuration data,因此,无论在那种工作模式下,都必须使用lane0

PCLK:为byte clock,计算公式为lane_rate/40
Frame clock为帧clock,计算公式为lane_rate/(1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