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简单的求差模块,功能仿真总是不正确,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6-01-21):
ek2就是求yt-rt,ek1就是延迟一个周期的yt-rt,在一个周期就是ek2,我的仿真结果不对啊,是不是程序问题,谢谢

module qiucha(clk,yt,rt,ek0,ek1,ek2);
input clk;
input [7:0]yt,rt;
output[7:0] ek0,ek1,ek2;
reg [7:0] ek0,ek1;
wire [7:0] ek2;
assign ek2=yt-r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ek1<=ek2;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ek0<=ek1;
end
endmodule

楼主:
有人吗,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结果是对的,只是你看的方式不一样,1-68减出来是负数,显示成有符号数可能就对了

网友:
波形上都是下降沿数据变化,似乎和代码描述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的,改好了,原来减反了,尴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修改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