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 串联的管子是否会北优化掉?版主看过来

楼主(2016-01-21):
在做pex寄生参数提取时发现按电路提取的节点名变成了版图网表里的节点名了,看了下发现都是串联管子中间的节点,名字还加上了noxref_,这是为什么呢?怎么消除呢?

网友:
加上noxref_的net都是版图上未和电路对应上的net。未对应上不代表网标不等价。并联器件的合并、等效逻辑替换都可能造成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这是lvs软件的为提高效率所具备的功能。
要想完全消除,在保证版图和和电路结构一模一样的情况下,关闭逻辑注入、并联合并、甚至给未对应上的net人为加上label给定net名字,这些方式结合起来可以做到。
但是,完全没有必要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