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片内的共模buffer一般用什么结构做?

楼主(2016-01-21):
片内的共模buffer,给开关电容电路采样相和放大相用的。

看了一些资料,基本是source follow输出的结构,但是如果要做到小的输出阻抗和较短的恢复时间,功耗蹭的就上去了,基本要到mA量级。

有什么别的结构可以有效降低功耗么?以前没研究过,都是片外直接给。。。

请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
什么叫共模Buffer

网友:
我也在想什么叫共模buffer
还是共模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提供中间电平的buffer,比如我的电源是5v,在充放电的时候需要一个2.5v的电压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