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如何输出未知数据类型的变量

楼主(2016-01-21):
我有一个哈希,哈希的键值类型我不知道,可能是标量,也可能是数组,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我如何才能循环print出来这些变量呢?
例如下面这个例子:
print $HASH->{ABC}->{DEF}->{value};   ###得到的是   ARRAY(0x718210)  ???
print $HASH->{ABC}->{DEF}->{type};  ###得到的是string

哈希:
ABC => {
                     DEF => {
                                         'value' => [
                                                      a,
                                                      b,
                                                      c
                                                    ],
                                         'type' => 'string'
                                       }
                   }

网友:
建议使用 Smart::Comments 或者 Data:umper 都可以很好的打印出perl里面的各种类型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