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中,ref和output有啥区别没

楼主(2016-01-21):
sv中,ref和output有啥区别没?

楼主:
参照C#的语法:

ref和out的使用与区别

out的使用

—————————————————————————————————————————————————

   class Program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tring tmp;    //先声明,但不初始化

     User _user=new User();

     _user.Name(out tmp);        //调用Name方法

              Console.WriteLine("{0}",tmp); //这时tmp的值为“在这里面赋值了”

              Console.ReadKey(true);

   }

     }

  class User

      {

    public void Name(out string tmps)

           {

       tmps="在这里面赋值了";

           }

      }

       结果:

              在这里面赋值了

—————————————————————————————————————————————————

ref的使用

—————————————————————————————————————————————————

   class Program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tring tmp="传值之前";    //声明并初始化        这时如果输出tmp值为"传值之前"

          User _user=new User();

              _user.Name(ref tmp);

              Console.WriteLine("{0}",tmp);

              Console.ReadKey(true);

        }

    }

    class User

    {

         public void Name(ref string tmps)

         {

              tmps="传值之后";

         }

    }

    结果:

          传值之后

—————————————————————————————————————————————————

区别:

ref和out的区别在C# 中,既可以通过值也可以通过引用传递参数。通过引用传递参数允许函数成员更改参数的值,并保持该更改。若要通过引用传递参数, 可使用ref或out关键字。ref和out这两个关键字都能够提供相似的功效,其作用也很像C中的指针变量。它们的区别是:

1、使用ref型参数时,传入的参数必须先被初始化。对out而言,必须在方法中对其完成初始化。

2、使用ref和out时,在方法的参数和执行方法时,都要加Ref或Out关键字。以满足匹配。

3、out适合用在需要retrun多个返回值的地方,而ref则用在需要被调用的方法修改调用者的引用的时候。

out

方法参数上的 out 方法参数关键字使方法引用传递到方法的同一个变量。当控制传递回调用方法时,在方法中对参数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将反映在该变量中。

当希望方法返回多个值时,声明 out 方法非常有用。使用 out 参数的方法仍然可以返回一个值。一个方法可以有一个以上的 out 参数。

若要使用 out 参数,必须将参数作为 out 参数显式传递到方法。out 参数的值不会传递到 out 参数。

不必初始化作为 out 参数传递的变量。然而,必须在方法返回之前为 out 参数赋值。

属性不是变量,不能作为 out 参数传递。

ref是    有进有出,而out是       只出不进。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和inout的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