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为什么result显示的等效输入噪声比输出噪声大?

楼主(2016-01-21):
仿PGA的噪聲,为什么result显示的等效输入噪声比输出噪声还大?

最佳答案

网友:
可能是你运放的静态工作点没选好,建议再仿一下DC看看

网友:
增益小于1的缘故吧

网友(2020-06-19):
楼主请教一下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