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pin脚能用高压ESD保护吗

楼主(2016-01-21):
5v 的pin脚能用高压esd保护吗?为什么

网友:
从pad到内部方向, 采用高压ESD器件=>串联电阻=>低压二级保护器件,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4楼的遇到过什么特殊情况?
一般这样都可以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内部是低压的MOS, 外部用高压的话,由于外部高压MOS的BVD值过高,大于内部MOS的BVD,这样的话ESD泄电通路还没有开启,内部MOS就已经击穿了。 特别是内部MOS直接Gate的状况。

网友:
当内部(低压)MOS先击穿的情况发生时, 串联电阻会起到限流作用, 并且在串联电阻上产生压降, 这就使外部(高压)MOS看到的电压较高, 而能够开启, 泄放ESD电流. 设计上要使串联电阻和内部MOS管(二级ESD保护)取合适的尺寸, 使内部MOS管既起到钳位作用(保护后续的gate), 又能和电阻配合以维持外部ESD MOS开启需要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

网友:
学习了,还是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