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 scope

楼主(2016-01-22):
请问FPGA的chipscope抓取信号时,是怎么获取触发条件之前的采样波形的,获取触发条件之后的波形可以理解,之前的是如何能捕获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
我很佩服楼主的勤劳,这是早上6点就开始学习?

网友:
用示波器触发波形时,也不是光能够看触发点后面的,也能看前后一段时间的。应该是一直在采集、存储、分析,触发到了,就显示一下前后的点,而且触发位置是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