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导出cdl文件,如何设置能显示cell的尺寸

楼主(2016-01-22):
在cadence里面导出cdl文件,导出的文件里面调用的基本cell后面并没带有尺寸描述,如下图

但是调用的时候没有显示此器件的尺寸

请大侠指点要在CDL里面如何设置,不甚感激呀

网友(2016-05-28):
你输出的时候应该是选择了digtal 输出,应该要选择 analog 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