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不同工艺角下电路性能差别大,怎么办?

楼主(2016-01-22):
我在用cadence仿真混频器,在tt.下,增益和iip比较满意,在ff..ss下,变化较大,怎么办呢。在线等。很急

网友:
回复 楼主:

    凉拌

网友:
一般差别不大的,差别很大说明电路设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调。哎。好烦的

网友:
设计有问题呗。你具体问题不提出来,让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2021-09-03):
我还没有遇见过差别不大的电路,可能是我见过的设计过的都太菜了,求技术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