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进来看一下详情,TI SN74LVCC3245(电源转换)片子的问题

楼主(2016-01-22):
/RESET 本来是FPGA的输出,应该是从FPGA图示右面走向左面(实际电路设计失误之处在于设置传播方向是从左至右几3V3转2V5)。一款网络芯片的/RESET信号应该由FPGA控制。为了弥补失误,将SN74LVCC3245的A1管脚与后面的连接断掉。利用跳线将FPGA的/RESET输出直接在B1管脚引到那一款网络芯片上。

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发现,/RESET信号在FPGA中设置为1时,B1出测试才0.5V(理论应该2.5V),设置为0时测试时0V没有问题。

所以猜测是芯片的输入阻抗引起的,请大神分析原因。

芯片示例

芯片示例

整体的连接关系

整体的连接关系

网友:
既然都跳线了,可以单独测FPGA内reset为1时,IO口输出的电压,如果这样正常的话,那肯定就是输入阻抗的问题了,可以上拉试一试

网友:
1.SN74LVCC3245的主要作用是总线的电平转换,这里用到这个芯片的话说明网络芯片和FPGA的工作电压不一致,应该是一个5V,一个3.3V;你这样直接飞线接就是有风险的;
2.不推荐用上拉的方式进行检测,因为你上拉电阻的电平最多就是接3.3V,这样的话可能达不到5V端口的分辨能力,还是被认为是低电平;如果接5V,则有可能损害端口;
3.合理的方式是在这里用一个MOS管或者光耦进行电平隔离,这里用一个MOS管即可,由于是Reset信号,因此对工作频率要求不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