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route的问题

楼主(2016-01-22):
大家好,

本人新手,最近在学习Encounter

关于sroute的问题     原来的Script是这么调用的
sroute -connect { blockPin padPin padRing corePin floatingStripe } -layerChangeRange { METAL1 METAL4 } -blockPinTarget { nearestRingStripe nearestTarget } -padPinPortConnect { allPort oneGeom } \
       -stripeSCpinTarget { blockring padring ring stripe ringpin blockpin } -checkAlignedSecondaryPin 1 -blockPin useLef -allowJogging 1 -crossoverViaBottomLayer METAL1 -allowLayerChange 1 \
       -targetViaTopLayer METAL4 -crossoverViaTopLayer METAL4 -targetViaBottomLayer METAL1 -nets { VDD VSS }

设计中调用了两个Hard Macro(同一个SRAM,调用了两次)。用上述的sroute跑完以后,其中的一个SRAM的VDD和VSS是有连接的,而另一个则完全无连接,后面是在Virtuoso里面通过手动连接(这样有个问题,P&R出来的结果Metal的位置不固定,导致只要有一个PR出来的版本,手动连接的就需要再调整)。

    现在在做练手的同时,想解决这个问题。查了sroute的选项,发现有-blockPinConnectRingPinCorners,于是在上述的sroute加入这个选项,其他不变,两个SRAM的VDD和VSS的都连接了。但却带来新的问题:
问题1:因为连接了SRAM的4个Corner,导致Corner区域metal紧张,后面的route出现short的问题。尝试-blockPinWidthRange { 0 50 } -targetPenetration { ring 50 blockring 50 coverpin 50 blockpin 50 }之类的选项,不是很好的解决问题,有些地方线宽还是没有50%,route的时候还是有short,不过short有变少。
问题2:sroute的文档中
Note: This parameter is obsolete and has not been
replaced. To ensure compatibility with future releases,
remove this parameter from your scripts.
是不是以后这个参数会在以后的版本不能使用?那遇到类似的问题,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楼主:
up一下,求助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