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irectXShow进行拍照开发,如何能够获取2560*1920的分辨率

楼主(2016-01-22):
用windows平板的摄像头拍照,平板型号是v891w,摄像头型号为OV5648,装的是win8.1系统,使用DirectXShow进行拍照开发,能获得的最大分辨率为1280*960,但用win8自带的拍照程序却可以获得2560*1920的分辨率。请问如何在DirectXShow下也能够获取2560*1920的分辨率拍照?

网友:
图像信号处理的问题,做二维内插。

网友:
从信号处理的角度,这种内插给出的都不是真实你关心的分辨率信息。

网友(2016-02-22):
你所指的分辨率信息是指?图像信号处理,以RGB为例,每个像素点都有3个分量,分别表示红色,绿色和蓝色在这个像素点所占的比重。内插的时候也就是把中间空缺的像素点RGB信息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