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静态时序分析求助

楼主(2016-01-22):
在ISE的静态时序分析报告里面,有一项是“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s”。这个我没有理解,请大神指点。如果这个约束没有满足,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could you point out a complete timing report ?

楼主:
回复 网友A:

l'm sorry.i can't give you complete timing report. I just describe it to you.I need a clock at frequency 160MHz, but timing report says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 checks: NET "clk" PERIOD=6.25ns HIGH 50%.
slack: -0.304ns( max period limit - period ).
period: 6.25ns
Max period limit: 5.946ns (168.180MHz) (Tdcmpc)

网友(2016-04-25):
您好,我有一个时序问题想咨询你,下面是我的timing report

--------------------------------------------------------------------------------
Release 14.7 Trace  (nt64)
Copyright (c) 1995-2013 Xilinx,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D:\xilinxISE147\14.7\ISE_DS\ISE\bin\nt64\unwrapped\trce.exe -intstyle ise -e 1
-nodatasheet -s 2 -n 1000 -fastpaths -xml MainCore.twx MainCore.ncd -o
MainCore.twr MainCore.pcf -ucf MainCore.ucf

Design file:              MainCore.ncd
Physical constraint file: MainCore.pcf
Device,package,speed:     xc6slx4,tqg144,C,-2 (PRODUCTION 1.23 2013-10-13)
Report level:             error report, limited to 1 item per endpoint, 1000 endpoints per constraint

Environment Variable      Effect
--------------------      ------
NONE                      No environment variables were set
--------------------------------------------------------------------------------

INFO:Timing:3412 - To improve timing, see the Timing Closure User Guide (UG612).
INFO:Timing:2752 - To get complete path coverage, use the unconstrained paths
    option. All paths that are not constrained will be reported in the
    unconstrained paths section(s) of the report.
INFO:Timing:3339 - The clock-to-out numbers in this timing report are based on
    a 50 Ohm transmission line loading model.  For the details of this model,
    and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accounting for different loading conditions,
    please see the device datasheet.

================================================================================
Timing constraint: TS_FOSC = PERIOD TIMEGRP "FOSC" 4 MHz HIGH 50%;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Period Analysis in the Timing Closure User Guide (UG612).
  190 paths analyzed, 59 endpoints analyzed, 0 failing endpoints
  3 timing errors detected. (0 setup errors, 0 hold errors, 3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 errors)
  Minimum period is  80.000ns.
--------------------------------------------------------------------------------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 Checks: TS_FOSC = PERIOD TIMEGRP "FOSC" 4 MHz HIGH 50%;
--------------------------------------------------------------------------------
Slack: -50.000ns (max period limit - period)
   Period: 250.000ns
   Max period limit: 200.000ns (5.000MHz) (Tdcmper_CLKIN)
   Physical resource: i_ClockDistrib/i_DFS1/CLKIN
   Logical resource: i_ClockDistrib/i_DFS1/CLKIN
   Location pin: DCM_X0Y1.CLKIN
   Clock network: i_ClockDistrib/i_DFS1_ML_NEW_DIVCLK
--------------------------------------------------------------------------------

================================================================================
Timing constraint: TS_i_ClockDistrib_FOS8M = PERIOD TIMEGRP "i_ClockDistrib_FOS8M" TS_FOSC * 2         HIGH 50%;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Period Analysis in the Timing Closure User Guide (UG612).
  252 paths analyzed, 102 endpoints analyzed, 0 failing endpoints
  0 timing errors detected. (0 setup errors, 0 hold errors, 0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 errors)
  Minimum period is   4.918ns.
--------------------------------------------------------------------------------

================================================================================
Timing constraint: TS_i_ClockDistrib_ClkDFS1Int = PERIOD TIMEGRP "i_ClockDistrib_ClkDFS1Int"         TS_FOSC * 16 HIGH 50%;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Period Analysis in the Timing Closure User Guide (UG612).
  30370 paths analyzed, 2278 endpoints analyzed, 0 failing endpoints
  0 timing errors detected. (0 setup errors, 0 hold errors, 0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 errors)
  Minimum period is  11.878ns.
--------------------------------------------------------------------------------

================================================================================
Timing constraint: TS_i_ClockDistrib_FOS4M = PERIOD TIMEGRP "i_ClockDistrib_FOS4M" TS_FOSC HIGH         50%;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Period Analysis in the Timing Closure User Guide (UG612).
  464332726530 paths analyzed, 449 endpoints analyzed, 0 failing endpoints
  0 timing errors detected. (0 setup errors, 0 hold errors, 0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 errors)
  Minimum period is 135.440ns.
--------------------------------------------------------------------------------

Derived Constraint Report
Derived Constraints for TS_FOSC
+-------------------------------+-------------+-------------+-------------+-------------+-------------+-------------+-------------+
|                               |   Period    |       Actual Period       |      Timing Errors        |      Paths Analyzed       |
|           Constraint          | Requirement |-------------+-------------|-------------+-------------|-------------+-------------|
|                               |             |   Direct    | Derivative  |   Direct    | Derivative  |   Direct    | Derivative  |
+-------------------------------+-------------+-------------+-------------+-------------+-------------+-------------+-------------+
|TS_FOSC                        |    250.000ns|     80.000ns|    190.048ns|            3|            0|          190| 464332757152|
| TS_i_ClockDistrib_FOS8M       |    125.000ns|      4.918ns|          N/A|            0|            0|          252|            0|
| TS_i_ClockDistrib_ClkDFS1Int  |     15.625ns|     11.878ns|          N/A|            0|            0|        30370|            0|
| TS_i_ClockDistrib_FOS4M       |    250.000ns|    135.440ns|          N/A|            0|            0| 464332726530|            0|
+-------------------------------+-------------+-------------+-------------+-------------+-------------+-------------+-------------+

1 constraint not met.

Timing summary:
---------------

Timing errors: 3  Score: 125000  (Setup/Max: 0, Hold: 0,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 125000)

Constraints cover 464332757342 paths, 0 nets, and 8395 connections

Design statistics:
    Minimum period: 135.440ns   (Maximum frequency:   7.383MHz)

Analysis completed Mon Apr 25 14:30:41 2016
--------------------------------------------------------------------------------

Trace Settings:
-------------------------
Trace Settings

Peak Memory Usage: 241 MB

楼主(2016-06-26):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是slack值为负嘛,跟我的不一样哦。

网友(2018-09-18):
Checks that the toggle rate and duty cycle are in limits with specif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