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振荡器寄生电容计算

楼主(2016-01-23):
左图为一传统LC振荡器结构,右图为其谐振腔电容的计算。
求问为什么每个半边电路都是贡献2Cgd?个人觉得每半边是Cgd,一共跨接在输出的是2Cgd

楼主:
虽然照他的理解计算谐振频率是对的,但我习惯照整个谐振腔来计算,这样就是2L*C/2。这样跨接在输出端的还是2Cgd,分解为半边时,是应该为4Cgd才说得通,但事实上如何就有4个Cgd了呢?

网友(2016-12-27):
你好   请问   你这个传统LC振荡电路的分析  是从哪个课本上面看到的?还是有什么资料?请大侠告诉一下。

网友:
一个管子的Cgd是接在Vo+和Vo-之间的,相当于Vo+通过2Cgd到地,再经过2Cgd到Vo-.
另外一个管子也同样,
最后,两边分别接了4Cgd。

网友(2017-07-10):
你去计算他的输出阻抗,会发现电容和电阻刚好相反, 电阻就是R,电容式1/SC。
另外差分电压的变化使得电路的等效电容增大一倍

网友(2018-08-15):
这是哪篇论文啊,好想看看,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