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LVS可以加载layermap文件吗?

楼主(2016-01-23):
首先使用calibre做lvs的原理就是将版图和原理图都提取成网表再对比。那么在Layout提取的时候,是根据LVS的rules来提取的,rules里一般规定了Layer number,我现在困惑的是,提取版图的时候应该是有个默认layermap的吧?类似于Layout Stream Out的时候也会用个layermap一样。
或者在Calibre Layout提取的时候,能否让calibre加载某个layermap文件? 希望大牛指点一二。

现在是我使用TSMC的工艺,每次都要先根据Layermap  File->Stream Out一个gds,完事再用这个gds和原理图进行对比,比较麻烦。
所以想问一下,在使用calibre的时候,能否直接加载这个layermap。

现在的临时解决办法是在LVS_rules里面修改了rule,加入了layer map  层号和TEXTTYPE 号,这里的层号和TEXTTYPE是根据cadence自动导出gds产生的层的具体的号来改的。

网友(2016-05-19):
请问layermap文件的路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