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公式的FPGA实现

楼主(2016-01-24):
请教下,公式(p/(2的n次方-1))*q,p和q这两个位置为常数,n为变量,n最大为32,即除数最大值为4G-1,这个电路如何实现呢?如果直接用除法器面积太大?求教

网友:
从你描述来看,n取值只有1~32这32种情况。可以做一个查找表,里面存储不同n对应的(p/(2的n次方-1))*q值,根据输入n查表得出结果。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p和q是变量,情况非常多,查表可能不现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公式改下:(1/(2的n次方-1))*p*q
    所以你只要存32个(2的n次方-1)倒数就可以了。乘法在verilog中直接使用*来运行就行了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C:

网友:
好方法! 学习了~
可能,建立查找表的时候,要考虑下精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