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更新创建的symbol(cellview)

楼主(2016-01-24):
创建一个cellview之后形成一个symbol,当我修改了symbol中的电路之后, 如何update一下

网友:
schematic 修改后,按照正常创建symbol的顺序,creat--from cellview---ok然后就会出来一个提示框里面有modify选项,然后就会弹出新的symbol编辑界面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点这个modify就可以了是吧?replace是不是也行?

楼主:
创建新的symbol(改变了端口的位置)之后,出现的这个框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place 是重新画symbol,modify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了解了,thanks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