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读取ROM的值还是修改mif文件之前的值

楼主(2016-01-24):
各位大神求指导~~~用mif文件给ROM初始化,修改mif文件的内容,重新编译下载到FPGA里,读取ROM的值还是修改mif文件之前的值,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ROM这个IP需要修改mif文件后重新生成,然后再进行综合等流程

网友:
rom加载mif文件我之前也干过啊,不过我进行得很顺利。怎么修改就怎么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是quartus么?查找一下所有的同名mif文件,可能在dev文件夹里有,你修改的在不同的目录。

网友:
修改了mif文件,要重新加载mif文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