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级间匹配问题?

楼主(2016-01-24):
两级之间,怎么匹配的

网友A:
我该怎么回答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cadence 怎么匹配,

网友(2019-04-02):
引用 网友A:
我该怎么回答你呢?

您好,请问一下,级间匹配这么做,是不是前一级的输出1dB压缩点要大于后一级的输入1dB压缩点,但是我这样测都是测得loadpull的1dB压缩点。我想把前一级的输出和后一级的输入都匹配到50欧姆。但是这样的话前一级的1dB压缩点就不在是之前loadpull测得的1dB压缩点了。所以是不是前一级匹配到50Ω时的输出1dB压缩点要满足大于后一级匹配到50Ω时的输入1dB压缩点。也就是对于前一级能够驱动后一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