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仿真过程中设置frf,prf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6-01-24):
我仿真LNA的时候,用PSS仿真时,发现1dB压缩点的仿真图很不正常,仿真结果如图,我觉得应该是frf或者prf设置有问题,我的prf frf分别是-50  2.4G

1dB压缩点

1dB压缩点

网友(2016-03-21):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在仿PA时也有这样的曲线出现。
我在《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基于Cadence ADE》书中看到
作者仿压缩点时用的是hb仿真。
我自己在仿真的时候pss和hb对同一电路得到不同的结果。

欢迎楼主发邮件切磋 lijiajunop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