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encounter生成gsd文件之后如何过LVS

楼主(2016-01-24):
如题,现在gds文件已经有了,导入Cadence,用Vituoso 怎么做LVS,是不是需要 .cdl 的网表 这网表怎么弄

网友(2017-01-17):
你好,我想问您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是encounter输出gds和.v文件,那做lvs的时候直接用.v文件可以吗,还是需要转换成别的格式

网友:
好的,我试试,不明白的再来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