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altera Arria 5的ddr3硬核的应用~~

楼主(2016-01-24):
有没有用过A5的同学,现在用A5的硬盒,外接一个ddr3,总是初始化不过,也就是local initial done总是不拉高。

管脚连接是直接用A5ddr3硬核的连接方式。

用emif查看,发现在第一步就fail 了。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多谢多谢。

网友:
你逻辑设计上有问题

一点点的加逻辑

网友:
实在不行换成15.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加任何的逻辑代码,只是用Arria 5的硬核生成一个ipcore,然后直接上板去抓local initial done 的信号,一直为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指的有可能是quartus工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考时钟为120M的差分输入给fpga。例化的时候,用的是最低的速率300M。

网友:
回复 5# myself2004 ,首先是你的逻辑,会有影响,其实硬核用15.1要好点,才做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