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各位大侠求教

楼主(2016-01-25):
图中三极管在此结构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限压吧。在工作工程中将cascode的两端压降限制在VDD-VB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再琢磨琢磨

网友:
回复 楼主:

maybe its level shifter?

网友:
见过一个长得差不多的电平移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不太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