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帮看一下这个PWM实现程序问题出在哪里了,调试半天了没弄出来,谢谢

楼主(2016-01-25):
这是原代码:

module pwm(clk,clk5s,duty,pwmout);
reg [7:0]countout;
input clk,clk5s;
input [7:0]duty;
output pwmout;
always@(posedge clk )
if (clk5s) countout <= 8'd0;
else countout <= countout+1;
assign pwmout=(countout<duty)?1'b1:1'b0;
endmodule

这是testbench:

module pwm_test;
reg clk;
reg[7:0]duty;
reg [31:0]count;
reg clk5s;
wire pwm;
initial
begin
clk=0;
duty=8'd10;
count = 32'd0;
clk5s=0;
end
always#1 clk=~clk;
pwm pl(.clk(clk),.clk5s(clk5s),.duty(duty),.pwmout(pwm));
endmodule

用modelsim仿真出来的信号如下

这个不正确啊,本人新手,望各位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不要,不要沉。。。

网友:
你的代码风格太差了,修改一下吧,而且count位数都不对

网友:
仿真时间够吗

网友:
countout 没有初始态!
本应该clk5s的1'b1同步复位,但你将其tie成0了,countout一直没被复位,
在此基础上+1,不定态,
进一步导致pwmout不定态。

网友:
两个办法:1)初始化countout;2)clk5s中间产生高电平;

网友:
楼上正解。countout没初始值,想当然的认为是00,实际上是xx,xx+1是多少?还是xx!所以,要么初始化countout,要么给个条件让它步入正轨

网友(2016-03-16):
Try see see !! ^^
Modify testbench :
------------------------------------
module pwm_test;
reg clk;
reg[7:0]duty;
reg [31:0]count;
reg clk5s;
wire pwm;
initial
begin
clk=0;
duty=8'd10;
count = 32'd0;
clk5s=1'b1;

#10;
clk5s=1'b0;
end
always#1 clk=~clk;
pwm pl(.clk(clk),.clk5s(clk5s),.duty(duty),.pwmout(pwm));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