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ynopsis 破解license

楼主(2016-01-25):
虚拟机centos7 里面安装完synopsys软件破解的时候老是不行。求帮助。。。。

验证license
[LiBz@Layout004 bin]$ sssverify /exapp/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exapp/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Report generated on 25-Jan-2016 (SCL_11.9)
---------------------------------------------------------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No SSS or SSST features wer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Siteid: <No Site Id>, Server Hostid: 080027622146, Issued on: N/A
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FAILED!
---------------------------------------------------------
This is an INVALID license file. You SHOULD NOT use this license file.
Please use the license file as received from Synopsys, Inc.

我的license开头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080027622146  27000
DAEMON snpslmd /exapp/synopsys/scl/amd64/bin/snpslmd
USE_SERVER
INCREMENT SSS snpslmd 1.0 31-dec-2020 uncounted 5EB523336969F6B5A73B \
        VENDOR_STRING="4632b b746a 85d97 583cb e754c 615b8 32c90 1ff55 \
        e6b1e 102" HOSTID=080027622146 ISSUER="Synopsys Inc. [12/28/2012 \
        10:00:00 19688]" NOTICE="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PLEASE DO \
        NOT DELETE THIS SSS KEY]" SN=RK:0:0:1 START=1-jan-2006

PACKAG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19.12 50A0405169FA0249B11C COMPONENTS="A3200DX A42MX A500K A54SX \
        A54SXA A7 AIM_DEBUG AIM_DEBUG_MEMSSE AIM_DECRYPT AIM_DEVELOPER AIM_DEVELOPER_MEMSSE \
        AIM_ENCRYPT ALTGEN1 ALTGEN2 AN-Impl3D AN-Impl3D_all AN-Impl3D_ise AN-Impl3D_ise_all APACM \
        APATD APCS APDP APEX20K APEX20KC APEX20KE APEXII APGA4AP APGACS APGADP APGAHPO APGASolar \

虚拟机的hostid
lmhostid - Copyright (c) 1989-2014 Flexera Software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FlexNet host ID of this machine is ""080027d0f1f4 080027622146""
Only use ONE from the list of hostids.

自己生成了好几遍的license都不行。。。被卡了好几天啊!!求破~~~

还有我打开installer3.2或者3.0的时候,终端都会弹出一句

ypcat: can't get local yp domain: Local domain name not set
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试了http://bbs.eetop.cn/thread-465161-1-1.html他的licese也不行。。

楼主:
我已经试过改端口,改 localhost.localdomain,重装等等。。

楼主:
重新生成了一下licese
SSS or SSST features可以找到了
但是还是通不过,提示:
····(省略)
7ff298bd0000-7ff298dd0000 ---p 0000c000 08:02 131117                     /lib64/libnss_files-2.12.so
7ff298dd0000-7ff298dd1000 r--p 0000c000 08:02 131117                     /lib64/libnss_files-2.12.so
7ff298dd1000-7ff298dd2000 rw-p 0000d000 08:02 131117                     /lib64/libnss_files-2.12.so
7ff298de3000-7ff298de9000 rw-p 00000000 00:00 0
7ff298df7000-7ff298dfb000 rw-p 00000000 00:00 0
7fffc0fe4000-7fffc0ffa000 rw-p 00000000 00:00 0                          [stack]
7fffc0ffc000-7fffc0ffd000 r-xp 00000000 00:00 0                          [vdso]
ffffffffff600000-ffffffffff601000 r-xp 00000000 00:00 0                  [vsyscall]
Aborted (core dumped)
[LiBz@Layout004 bin]$

网友:
我给你一个license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已经解决了。
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2016-02-24):
楼主 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bashrc
========================
# .bashrc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 IC5141
CDS_DIR=/usr/local/ic5141/IC5141USR5
CDS_ROOT=$CDS_DIR
CDS_INST_DIR=$CDS_DIR
CDS_INSTALL_DIR=$CDS_DIR/tools/dfII
export CDS_LIC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PATHCDS_INST_DIR/tools/binCDS_INST_DIR/tools/dfII/binCDS_INST_DIR/tools/spectre/bin:$CDS_INST_DIR/tools/plot/bin:$CDS_INST_DIR/tools/dracula/bin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6.32

############### ius92
IUS_HOME=/usr/local/ius92/IUS92
export PATH=$PATH:$IUS_HOME/tools/verilog/bin:$IUS_HOME/tools/bin:$IUS_HOME/tools/dfII/bin:$IUS_HOME/tools/spectre/bin
export LD_LIBRARY_PATH=$CDS_ROOT/tools/lib:$CDS_ROOT/tools/dfII/lib:$CDS_ROOT/tools/tcltk/tcl8.0/lib:$CDS_ROOT/tcltk/tk8.0/lib:$IUS_HOME/tools/verilog/lib:$IUS_HOME/tools/lib:$LD_LIBRARY_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IUS_HOME/license/license.dat

############## calibre
export MGC_HOME=/usr/local/mentor/ixl_cal_2011.2_34.26
export CALIBRE_HOME=$MGC_HOME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MGC_HOME/lic/license.dat
export PATH=$CALIBRE_HOME/bin:$PATH

############## synopsys
# lmstat & lmrgd
export PATH="/usr/local/synopsys/scl/scl11.7/amd64/bin:"$PATH
alias lmli2="lmstat -c /usr/local/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alias lmli1="lmgrd -c /usr/local/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usr/local/synopsys/license/lmgrd.log"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export DISPLAY=unix:0

# dc & icc & pt & hspice & simif
export PATH="/usr/local/synopsys/dc/dc2013/bin:"$PATH
export PATH="/usr/local/synopsys/icc/icc2013/bin:"$PATH
export PATH="/usr/local/synopsys/pt/pt2013/bin:"$PATH
export PATH="/usr/local/synopsys/hspice/hspice2013/hspice/bin:"$PATH
export PATH="/usr/local/synopsys/simif/simif2013/bin:"$PATH

#set home directory
export SYNOPSYS="/usr/local/synopsys"
export DC_HOME="/usr/local/synopsys/dc/dc2013"
export ICC_HOME="/usr/local/synopsys/icc/icc2013"
export PT_HOME="/usr/local/synopsys/pt/pt2013"
export CDS_LOAD_ENV=CSF
export HSP_HOME="/usr/local/synopsys/hspice/hspice2013/hspice"
export SIMIF_HOME="/usr/local/synopsys/simif/simif2013"

# license_file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5@Dell7720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local/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 alias
alias dc="dc_shell&"
alias dv="design_vision&"
alias icc="icc_shell -gui&"
alias pt="primetime&"
alias hspice="hspice64&"
alias simif="simif64&"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来打算上次license和bashrc的。。。居然需要审核。

网友:
楼主求助啊。。。和你一样的问题,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哈,能讲一下关键吗,谢谢

网友:
只求bashrc和license。。。如果可以的话,能麻烦传到网盘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 IC5141
CDS_DIR=/usr/local/ic5141/IC5141USR5
CDS_ROOT=$CDS_DIR
CDS_INST_DIR=$CDS_DIR
CDS_INSTALL_DIR=$CDS_DIR/tools/dfII
export CDS_LIC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PATHCDS_INST_DIR/tools/binCDS_INST_DIR/tools/dfII/binCDS_INST_DIR/tools/spectre/bin:$CDS_INST_DIR/tools/plot/bin:$CDS_INST_DIR/tools/dracula/bin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6.32

############### ius92
IUS_HOME=/usr/local/ius92/IUS92
export PATH=$PATH:$IUS_HOME/tools/verilog/bin:$IUS_HOME/tools/bin:$IUS_HOME/tools/dfII/bin:$IUS_HOME/tools/spectre/bin
export LD_LIBRARY_PATH=$CDS_ROOT/tools/lib:$CDS_ROOT/tools/dfII/lib:$CDS_ROOT/tools/tcltk/tcl8.0/lib:$CDS_ROOT/tcltk/tk8.0/lib:$IUS_HOME/tools/verilog/lib:$IUS_HOME/tools/lib:$LD_LIBRARY_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IUS_HOME/license/license.dat

############## calibre
export MGC_HOME=/usr/local/mentor/ixl_cal_2011.2_34.26
export CALIBRE_HOME=$MGC_HOME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MGC_HOME/lic/license.dat
export PATH=$CALIBRE_HOME/bin:$PATH

############## synopsys
# lmstat & lmrgd
export PATH="/usr/local/synopsys/scl/scl11.7/amd64/bin:"$PATH
alias lmli2="lmstat -c /usr/local/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alias lmli1="lmgrd -c /usr/local/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usr/local/synopsys/license/lmgrd.log"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export DISPLAY=unix:0

# dc & icc & pt & hspice & simif
export PATH="/usr/local/synopsys/dc/dc2013/bin:"$PATH
export PATH="/usr/local/synopsys/icc/icc2013/bin:"$PATH
export PATH="/usr/local/synopsys/pt/pt2013/bin:"$PATH
export PATH="/usr/local/synopsys/hspice/hspice2013/hspice/bin:"$PATH
export PATH="/usr/local/synopsys/simif/simif2013/bin:"$PATH

#set home directory
export SYNOPSYS="/usr/local/synopsys"
export DC_HOME="/usr/local/synopsys/dc/dc2013"
export ICC_HOME="/usr/local/synopsys/icc/icc2013"
export PT_HOME="/usr/local/synopsys/pt/pt2013"
export CDS_LOAD_ENV=CSF
export HSP_HOME="/usr/local/synopsys/hspice/hspice2013/hspice"
export SIMIF_HOME="/usr/local/synopsys/simif/simif2013"

# license_file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5@Dell7720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local/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 alias
alias dc="dc_shell&"
alias dv="design_vision&"
alias icc="icc_shell -gui&"
alias pt="primetime&"
alias hspice="hspice64&"
alias simif="simif64&"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pan.baidu.com/s/1pKpPPpD

tdyt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木有办法了,连发个网盘地址都要审核。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试试】//【试试】pan.baidu.com/s/【试试】1pKpPPpD
【试试】tdyt【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试试】//【试试】pan.baidu.com/s/【试试】1pKpPPpD
【试试】tdyt【试试】
去掉【试试】。

网友(2016-03-25):
楼主,我的也不行哈, sss能查到,但是  check failed redhat6.5 64

网友:
楼主 我的也遇到相同问题 但你发的网盘已经 不存在 能再发一次吗 谢谢

网友(2016-04-27):
回复 网友A:

求分享下license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你的网盘地址无效了,麻烦重新分享下

网友(2016-06-16):
我也要,可否給也給我呢? 謝謝

网友(2016-07-30):
生成几次都check failed,希望楼主能再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没有看得很明白,能分享一下

网友(2016-11-15):
有没有详细的破解指导啊,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2017-12-21):
回复 网友D:

   thanks yup!

网友:
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
Screenshot from 2017-12-23  sometimes it so easy

网友:
工具License不行的原因是某些端口被占用了,具体是哪些被占用了,我也不知道。
我以前端口是27000,改为27005就OK了。(当然license文件也要相应改)
# license_file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5@Dell7720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local/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网友:
回复 网友E: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5@Dell7720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local/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27005是什么端口?我改成你这样,也是不可以,Dell7720是主机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Dell7720是主机名吧?你的hostname

网友(2021-09-25):
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