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输入电阻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6-01-25):
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书上P140的一个例子,实在是不能理解r_o是怎么拆开的,这个电阻中间有零电位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密勒的使用就没有条件的吗?

网友:
书上说的条件是有多条信号通路。这个例子有两条信号通路。实际上只有一条信号通路也能用,只不过两个节点的增益要先算出来作为一个前提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
黑匣子原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等效的模型,其实就是在维持原电路的电流和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变换一种表达形式;
    原电路与等效电路,drain端流出的电流是相等的,source端流入的电流是相等的,就可以解释两者为何等效;
    (1)求Rin,现在source端加一个Vin,则通过共栅放大之后,在drain端就是Vin*Av;
    (2)所以,流过ro的电流为:Iro=Vin(Av-1)/R,方向从上到下,即流出drain端,流入source端;
    (3)将ro拆成两个部分,只需要遵循的原则是,流出drain端的电流Id不变,及流入source端的电流Is不变;
    (4)假设拆分之后,drain端到地的电阻为R1,则Vin*Av/R1=Iro,推出R1=ro/(1-1/Av);
    (5)假设拆分之后,source端到地的电阻为R2,则Vin/R2=-Iro,注意Iro需要加负号,因为是流入source端的,所以推出R2=ro/(1-Av);一般的Av>1,所以,这时一个负电阻;

网友(2016-06-16):
回复 网友C:
但是那个输入阻抗计算为何不要考虑Y端的密勒等效电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那个输入阻抗计算为何不要考虑Y端的密勒等效电阻呢,可以告知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ro已经断开,在X端加激励源,Y端对X端的输入电流不起作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如果用共栅极来计算的话,Y端的电阻在小信号模型里面还是有的吧,就像一个接地的负载RD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密勒等效后必须视为二端口网络,而不能再用小信号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