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650模拟地PCB设计问题

楼主(2016-01-25):
我在用AD650设计一个电压频率转换电路,我看技术文档中说要将信号地直接连在芯片的模拟地管脚上,  我想请问如果我将一整块板子覆铜,并把模拟地接在覆铜上会影响效果吗?

网友:
1.首先请确认你的PCB板的面积,不要对覆铜理解的如此简单;
2.这段话本质是描述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的隔离。
3.具体的方式有两种:1.在电源处将地进行分流,一路走线作为数字地一路走线作为模拟地,即两路地的信号在最后的电源处进行合流;2.还有一种方式比较麻烦,就是通过在地的引脚上接入磁珠来减小干扰;
4.如果要对模拟地进行覆铜,请小心区分数字地和模拟地;否则你用同一个地进行覆铜,但是数字信号的噪声还是会对模拟信号的模拟地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