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发生器和FIR低通滤波器如何进行数据传输

楼主(2016-01-25):
两个信号发生器分别产生200Hz和800Hz的信号,最后用加法得到的结果输入到低通滤波器,用signaltapii进行的板极调试,问题是结果仅仅是输入的幅值增大,没有产生滤波效果。FIR低通滤波器的功能模块用modelsim仿真正确,激励的产生是用matlab。如何才能让信号发生器和FIR低通滤波器有正确的数据传输,或者如何才能在板极调试的过程中FIR低通滤波器的激励如何提供?本人小白,有什么没有描述清楚的,可以具体讨论呐~谢谢大家的帮忙啦,纠结好久了

FIR源程序

module FirFullSerial (
        rst,clk,Xin,Yout);

        input                rst;   //复位信号,高电平有效
        input                clk;   //FPGA系统时钟,频率为16kHz
        input         signed [11:0]        Xin;  //数据输入频率为2khZ
        output signed [28:0]        Yout; //滤波后的输出数据

        //实例化有符号数乘法器IP核mult
   reg  signed [11:0] coe;   //滤波器为12比特量化数据
        wire signed [12:0] add_s; //输入为12比特量化数据,两个对称系数相加需要13比特存储
        wire signed [24:0] Mout;
        mult        Umult (
                .clock (clk),
                .dataa (coe),
                .datab (add_s),
                .result (Mout));

        //实例化有符号数加法器IP核,对输入数据进行1位符号位扩展,输出结果为13比特数据
        reg signed [12:0] add_a;
        reg signed [12:0] add_b;
        adder Uadder (
                .dataa (add_a),
                .datab (add_b),
                .result (add_s));

        //3位计数器,计数周期为8,为输入数据速率
        reg [2:0] cou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count = 3'd0;
                else
                        count = count + 1;

        //将数据存入移位寄存器Xin_Reg中
        reg [11:0] Xin_Reg[15:0];
        reg [3:0] i,j;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初始化寄存器值为0
                        begin
                                for (i=0; i<15; i=i+1)
                                        Xin_Reg[i]=12'd0;
                        end
                else
                        begin
                                if (count==7)
                                        begin
                                                for (j=0; j<15; j=j+1)
                                                        Xin_Reg[j+1] <= Xin_Reg[j];
                                                Xin_Reg[0] <= Xin;
                                        end
                        end

        //将对称系数的输入数据相加,同时将对应的滤波器系数送入乘法器
        //需要注意的是,下面程序只使用了一个加法器及一个乘法器资源
        //以8倍数据速率调用乘法器IP核,由于滤波器长度为16,系数具有对称性,故可在一个数据
        //周期内完成所有8个滤波器系数与数据的乘法运算
        //为了保证加法运算不溢出,输入输出数据均扩展为13比特。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begin
                                add_a <= 13'd0;
                                add_b <= 13'd0;
                                coe <= 12'd0;
                        end
                else
                        begin
                                if (count==3'd0)
                                        begin
                                                add_a <= {Xin_Reg[0][11],Xin_Reg[0]};
                                                add_b <= {Xin_Reg[15][11],Xin_Reg[15]};
                                                coe <= 12'h000;//c0
                                        end
                                else if (count==3'd1)
                                        begin
                                                add_a <= {Xin_Reg[1][11],Xin_Reg[1]};
                                                add_b <= {Xin_Reg[14][11],Xin_Reg[14]};
                                                coe <= 12'hffd; //c1
                                        end
                                else if (count==3'd2)
                                        begin
                                                add_a <= {Xin_Reg[2][11],Xin_Reg[2]};
                                                add_b <= {Xin_Reg[13][11],Xin_Reg[13]};
                                                coe <= 12'h00f; //c2
                                        end
                                else if (count==3'd3)
                                        begin
                                                add_a <= {Xin_Reg[3][11],Xin_Reg[3]};
                                                add_b <= {Xin_Reg[12][11],Xin_Reg[12]};
                                                coe <= 12'h02e; //c3
                                        end
                                else if (count==3'd4)
                                        begin
                                                add_a <= {Xin_Reg[4][11],Xin_Reg[4]};
                                                add_b <= {Xin_Reg[11][11],Xin_Reg[11]};
                                                coe <= 12'hf8b; //c4
                                        end
                                else if (count==3'd5)
                                        begin
                                                add_a <= {Xin_Reg[5][11],Xin_Reg[5]};
                                                add_b <= {Xin_Reg[10][11],Xin_Reg[10]};
                                                coe <= 12'hef9; //c5
                                        end
                                else if (count==3'd6)
                                        begin
                                                add_a <= {Xin_Reg[6][11],Xin_Reg[6]};
                                                add_b <= {Xin_Reg[9][11],Xin_Reg[9]};
                                                coe <= 12'h24e; //c6
                                        end
                                else
                                        begin
                                                add_a <= {Xin_Reg[7][11],Xin_Reg[7]};
                                                add_b <= {Xin_Reg[8][11],Xin_Reg[8]};
                                                coe <= 12'h7ff; //c7
                                        end
                        end

        //对滤波器系数与输入数据的乘法结果进行累加,并输出滤波后的数据
        //考虑到乘法器及累加器的延时,需要计数器为2时对累加器清零,同时输出滤波器结果数据。
        //类似的时延长度一方面可通过精确计算获取,但更好的方法是通过行为仿真查看
        reg signed [28:0] sum;
        reg signed [28:0] yout;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begin
                                sum = 29'd0;
                                yout <= 29'd0;
                        end
                else
                        begin
                                if (count==2)
                                        begin
                                                yout <= sum;
                                                sum = 29'd0;
                                                sum =sum + Mout;
                                        end
                                else
                                   sum = sum + Mout;
                        end

        assign Yout = yout;

endmodule

testbench仿真程序

`timescale 1 ns/ 1 ns //设置仿真时间单位:ns
module FirFullSerial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11:0] Xin;
reg clk;
reg rst;
reg clk_data; //数据时钟,速率为系统时钟clk的1/8;
// wires
wire [28:0]  Yout;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FirFullSerial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Xin(Xin),
        .Yout(Yout),
        .clk(clk),
        .rst(rst)
);

parameter clk_period=625; //设置时钟信号周期(频率):1.6MHz
parameter clk_period_data=clk_period*8;
parameter clk_half_period=clk_period/2;
parameter clk_half_period_data=clk_half_period*8;
parameter data_num=2000;  //仿真数据长度
parameter time_sim=data_num*clk_period; //仿真时间

initial
begin
        //设置时钟信号初值
        clk=1;
        clk_data=1;
        //设置复位信号
        rst=1;
        #1000 rst=0;
        //设置仿真时间
        #time_sim $finish;
        //设置输入信号初值
        Xin=12'd10;
end

//产生时钟信号
always
        #clk_half_period clk=~clk;
always
        #clk_half_period_data clk_data=~clk_data;

//从外部TX文件(SinIn.txt)读入数据作为测试激励
integer Pattern;
reg [11:0] stimulus[1:data_num];
initial
begin

        $readmemb("E4_7_Bin_noise.txt",stimulus);
        //$readmemb("E4_7_Bin_s.txt",stimulus);
        Pattern=0;
        repeat(data_num)
                begin
                        Pattern=Pattern+1;
                        Xin=stimulus[Pattern];
                        #clk_period_data;//数据周期为时钟周期的8倍
                end
end

//将仿真数据dout写入外部TXT文件中(out.txt)
integer file_out;
initial
begin
   //文件放置在"工程目录\simulation\modelsim"路径下
        file_out = $fopen("E4_7_Noiseout.txt");
        //file_out = $fopen("E4_7_Sout.txt");
        if(!file_out)
                begin
                        $display("could not open file!");
                        $finish;
                end
end
wire rst_write;
wire signed [28:0] dout_s;
assign dout_s = Yout;                //将dout转换成有符号数据
assign rst_write = clk_data & (!rst);//产生写入时钟信号,复位状态时不写入数据
always @(posedge rst_write )
        $fdisplay(file_out,"%d",dout_s);

endmodule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