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做一个L型的电源环?

楼主(2016-01-25):
如题,查了一下命令,

create_rectangular和create_rectilinear好像只能是个矩形的。

求助下,L型的要怎么画呢?

网友:
自己手拉線?

网友A(2020-09-25):
手动怎么拉?>

网友:
用 create_rectilinear_rings  -nets {x x} -offset {x x} -width {x x} 可以实现多边形的ring, 但宽度和offset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动怎么拉?>

Preroute>Create Custom Wir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eroute>Create Custom Wires

是那个create——Multipart Path吗,这个不是可以画环吗,也可以画线
不知道楼主指的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