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库中的milkway

楼主(2016-01-25):
请教一下各位,在标准单元库的设计过程中,特征化的环节是abstract提取LEF文件和siliconsmart提取时序文件吧?有没有包括milkway提取相应文件的环节呢?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一般用SNPS自家的Milkyway。

网友:
特征化是提取timing信息做lib,跟lef无关
gds ok了就可以给abstract抽lef,
lef 导入milkyway 可生成milkyway格式的frame view

网友(2017-03-07):
正在学习,很忧伤。。

网友A(2018-10-12):
请教一下楼主,milkway是干什么用的,DC初学者谢谢了!

网友:
lef文件和标准单元库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2019-03-18):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milkway是干什么用的,DC初学者谢谢了!

DC阶段基本用不到milkway库和milkway data。你可以把它当成DC综合库对应的物理库,综合库记录的时序信息,描述了cell和net怎么计算时序功耗(当然还有功能),物理库记录的是物理信息,简单来说就是std或macro的版图信息,关键点在于出pin位置,所以CEL View会被抽象成简单的FRAM View,用它做PR就够了。

网友(2024-07-17):
lef用abstract抽取,对应c家的pr工具
frame view用milkway抽取,对于s家的pr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