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aker能否做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6-01-25):
求教一下,laker能否做电路原理图呀,laker这个软件能否像virtuoso一下进行电路图与原理图的比较验证,或者做布局后模拟之类的,谢谢!

网友A:
    laker => cadence virtuoso  => fully layout

synopsys_springsoft ADP = cadence composer => schematic tool

synopsys  hspice => cadence spectre  => spice simulator

进行电路图与原理图的比较验证

cadence dracula ?

改用 calibre 吧.

网友:
laker => cadence virtuoso  => fully layout

synopsys_springsoft ADP = cadence composer ...
引用 网友A:

    springsoft ADP = laker ADP ?

网友:
laker => layout
adp => schematic

但是你买LAKER 後 , 他们会希望你 买  ADP   .  adp
因为 ADP 可以 做 schematic driving 方式 , schematic 写些 note ..而且 adp 可以吃 ecs/hds import , 但是 RD 须要把先前 composer 转换那可是 大工程 .
ADP  产生 netlist + M_cell (类似 virtuoso P-cell) LAYOUT 比较好画吧 .

adp 不贵拉 ,因为要抢COMPOSR 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