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dio codec中的sigma delta ADC一般用哪种结构?

楼主(2016-01-26):
最近在调研audio codec,看见不同的厂家用不同的sigma delta ADC结构,有用二阶多比特量化的,有用三阶一比特量化的,想问下各位,哪种结构在audio codec中是主流?不同结构的设计难度怎么评估?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需要看指标吧。三阶一比特更好做一些,而多比特的结构需要多比特的量化器,DAC也需要多比特,通常需要DEM。但是对于特别高精度要求的SDADC,三阶一比特可能需要更大的OSR,运放要求高,时钟速度更快,这个时候还是多比特结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