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馈时钟如何在SDC中设置

楼主(2016-01-26):
求教论坛大虾,我的设计中通过PLL产生了一个时钟,命名为"clock_out",经过PAD输出后,又经过另外一个PAD输入,命名为“feedback_clock”。目前的SDC中,首先create_clock了PLL时钟,然后以PLL时钟为源,create_generated_clock了clock_out。我本意是希望feedback_clock继承clock_out tree上的latency。所以我又以clock_out为source,create_generated_clock了feedback_clock。但是因为feedback_clock与clock_out在设计中没有连接关系,clock_out的latency传不到feedback clock上去。请问该如何设置feedback_clock,谢谢

网友:
1.要看IO上有没有反馈电路,以及IO buffer的库上有没有定义路径。比如source定义在I端,generate定义在C端,如果库里头定义了这个路径,就可以绕回
2.如果库不支持,干脆就直接create一个,signoff的时候手工根据输出的latency认为定义到输入的source latency上去

网友:
赞同楼上第二种方法。
比较奇怪楼主的应用环境:
1、为什么feedback_clock要继承输出clock的latency?
2、若需要跟PLL_clock同步,feedback_clock咋还需要外面绕一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比较怪异的设计,feedback引入片外delay,说是为了更好采样数据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