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信两端频率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6-01-26):
本人在做8PSK调制解调器。现在遇到瓶颈了。在接受端解出来的I/Q数据观察波形,不仅仅是相位旋转了,就是幅度上也有起伏的变化。

现在观察收端的时钟频率和发端的时钟频率,示波器观察模拟波形,它们之间有相对的移动。就是频率A波形为触发源,再观察频率B波形,频率B波形在来回的移动。

如果把接受端和发射端的频率有线相连,使用单一频率,那么接受端解出来的I/Q数据观察波形,是标准的星座图,不旋转,幅度也不起伏。

本人做了matlab仿真,如果是中频频率上有偏差,那么解调端i/q会有该频率体现,星座图也会旋转,但是i+j*q的幅度,即abs(i+j*q)是不变化的。

matlab仿真与实际工程中解调的i/q速率等于4倍的符号速率。工程中的晶振使用的是温补晶振。

请问,现在问题出在哪边啊,我现在在接收端该怎么处理啊,频率同步和符号同步能给些建议指导啊,多谢多谢了!!!

网友:
你的解调方法估计有问题。

网友:
跟解调方法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就是时钟频率同步的问题。两个板子的时钟存在偏移和抖动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偏移和抖动指标需要量化,这会影响你整体系统性能的。你做仿真的时候是假设收发端时钟理想同步的吧?这就和板子上的现象有差异了。

网友(2016-03-23):
码时钟同步和载波频率、相位同步是接收机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你目前可能只做了取样判决。载波频偏导致星座图转动、码时钟偏差导致采样点位置变化引起信号幅度起伏!

网友(2016-04-28):
clock的不同会带来两个问题 一个是载波的偏移 一个是sample frequency offset
在接收端分别需要做 时间和频率的同步
另外对于8PSK信号 幅度不携带信息,所以只需要关心相位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8PSK只需要关心相位,但是幅度出了问题会影响系统性能。通信始终是工作在有噪声情况下的。

网友:
需要做载波同步和数据符号同步

网友:
本人对这个问题很懂。。。

网友(2016-06-03):
看来问题是已经解决了。

楼主:
我今天上网了,很久不来论坛了。现在这个问题我最近都没有解决。
目前我只做到了抽取判决,载波同步和符合同步都没有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8PSK的频率同步怎么做啊,模仿QPSK的载波同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到问题的关键了

网友:
Use the quadrature Gardner TED to implement the symbol timing synchroniz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信号的体制了 如果有同步头就用同步头来做估计啊 或者ND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你好,请问这个8PSK的频率同步怎么去做啊? 之前看过QPSK的costas环解调,使用4个乘法器,每路的NCO输出相差pi/4,乘出来的值经过低通滤波,再四个低通值相乘,结果值去调控NCO。8PSK的频率同步是个什么样子的啊?多谢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8PSK 有专门的鉴相器  你可以查查 和QPSK 不太一样

网友(2016-07-19):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是时间同步,不是频率同步,概念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