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电路如何直观理解零极点?

楼主(2016-01-26):
这电路如何直观理解零极点?
如果把原本的non-inverting amplifier在负端输入加上一个Cp接地
新的transfer function会变成增加一个零点
请问可以直观的看出来吗??

网友:
输出Vo与电阻R1和电容Cp两条支路的总电流有关, 当总电流在R2上的压降恰好等于Vi时, 输出为0, 表现出一个零点.

楼主:
多谢
所以即使把Cp换成Lp产生的也是零点?

网友A:
标题

还用那么复杂么。R1并联CP等于零就算出零点了。直观理解就是当频率趋近使R1=scp后,反馈系数越来越小,闭环增益越来越大,对应一个零点。如果换成电感并联,则引入了一个极点和零点。因为频率为零时,被电感短路,反馈系数为零,从零频率开始,反馈系数就随频率增加,对应一个极点。随着频率增加,电感电阻越来越大,反馈系数趋于不变,极点被抵消,对应一个零点。

网友(2022-10-13):
引用 网友A:
还用那么复杂么。R1并联CP等于零就算出零点了。直观理解就是当频率趋近使R1=scp后,反馈系数越来越小,闭环 ...

你好,有个提问,R1并联电容Cp,Z(s)=R/(1+SR1Cp),不是存在极点吗

///
后编辑的
另一个帖子学习到了
关于RC串并联,引入零极点疑问? - Analog/RF IC 资料共享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