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768晶振低温有时候不起振问题

楼主(2016-01-26):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产品做出来之后,遇到天气冷了,发现有部分产品起振不了,要么是那热风枪吹一下,要么是等一段时间晶振慢慢起振,分析半天不知道怎么验证是晶振问题出问题,有大侠帮帮忙提供一下方法吗?

网友:
gain 出问题了

楼主:
是晶振的问题吗?但是当晶振起振后断电,插电又很正常反复一百次都正常,产品摆在那里一天半天不上电,过一天半天再插电,有部分产品就有可能起不了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晶振电路搞不好就会遇到不起振现象,一般系统解决方案从Xout外灌电流,根据晶振频率选择适当的电流大小

网友:
可能是Gain 过大。输出pin 串 百K 级别电阻试试

网友:
封膠
RF 太大

网友(2017-01-09):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现在做的晶振也遇到了这种现象,就是晶振起振以后就突然不振了,通过X-out外灌一个电流进去,解决的。请问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晶振对环境特别敏感的呢?有没有电路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