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轨到轨运放和开关控制电平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6-01-26):
运放结构

运放结构

图中,问1:若没有所谓3X电流镜或其它方式来恒定运放跨导,对运放性能会有哪些影响?
问2:右边的开关电路若没有,对电路会有怎样的影响?
希望了解的帅哥美女,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
哦,我猜测一下你的问题
1、首先就该电路来看,并没有恒定gm检测电路,只是一个普通的class AB轨对轨输入运放,不过似乎还少了一对浮动电流源;如果没有恒定跨导,那随着输入电压变化,THD会变化,也就是说该架构的增益和输入信号幅度有关系,如果THD不够,那输出有可能产生失真;
2、没看到你说的开关电路,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那个浮动电压源,它主要是提高前一级增益和稳定最后一级推挽级管子工作状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灰常感谢您的回答,有空的话,麻烦您帮忙再看下还有几个问题:
1,图中圈1的两对管子是否就是您说的少了的一对浮动电流源,它到底有啥作用尼,我看某些书上是没有的,我以为就是简单节约电流减少功耗的?
2,我也确定了这个电路没有恒定跨导结构,那么是不是说它应用范围就狭窄了,通常是不是需要使其恒定Gm尼?还有,不知道您能否可以提供关于THD仿真的资料,因为我不太懂没有这个恒定Gm,如何去仿真这个电路的缺陷。也不知道THD值大概多少,就不符合要求了。
3,上次关于开关的问题,就是那个圈2的地方,它是不是就是简单的电平移位的作用?也称为浮动电压源嘛?如您所说用来提高前一级增益和稳定最后一级推挽级管子工作状态的。

schematic

schematic

网友:
1、不是。我说的是框2旁边的那条支路上,和2框里的一样。你1位置应该是电流补偿实现恒定Gm的电路,对应的vb1和vb2应该是和pbias1/2、nbias1相关的偏置,言外之意,你还有一部分电流计算电路和bias产生电路并没有给出。
2、一般只要各种PTC下增益不低于60dB,是没有必要做成恒定跨导的,这个增益取决于你要输出波形的offset大小。THD用hspice仿真,就加正弦波输入,然后用sx波形查看器,里边有个fft/tft功能进行计算,很容易得到的,改天做个ppt。也可以用spectre跑,然后用计算器计算,网上有教程的吧。。
3、正如你所述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哈哈, 又有恒定Gm啦?!有点晕了,因为我看的资料一般是从图中的圈3来使尾电流变成4倍来实现的嘛!您说的圈1,如何去补偿输入管的电流从而改变gm尼?!从仿真看,它只是影响了折叠后带电压移位那两排的管子的电流嘛?!
这样的,我仿真了这个电路,发现输入管在输入电压从0-vdd时,两个输入管gm的和并不恒定,比如在1/2vdd时,和为4mS;接近0或者vdd时,就只有2mS了,因为还有一边复合管的gm接近0了,只有一边还是2mS,并没有翻倍,是咋个理解尼?
2,还有一个问题您说圈2旁边也该有个浮动电流源,那个到底是浮动电流源还是浮动电压源,还是左边就叫浮动电流源,右边就是电压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pbias电流减小时,就让nbias电流增加。我表述有误,你这里边是没有那个电路。给你个文档看看,架构和你的很相似,很多概念里边也都有提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下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说的文档哪里可以找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deng等,我发的的帖子在审核中。

网友(2022-09-08):
有具体电路参数吗,能发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