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管壳封装对芯片ESD的影响

楼主(2016-01-26):
同1款芯片,分别采取CLCC32和CDIP32封装,HBM 2KV ESD测试,CLCC32封装 ESD测试通过;CDIP32封装 ESD测试,地址类管脚出现1900V IV曲线偏移10%,机台复测功能失效,目前还没有进行FA,请教下各位,有遇到该现象吗?求指教

网友:
CLCc32的Esd最高过多少?

网友:
这个主要是因为不同封装的引线/框架寄生电感不同(寄生电阻为次要作用), 而使放电斜率(电流大小, 持续时间)等不同.
不同封装ESD测试结果不同是合理的, 但差别不会非常大.

网友:
金线、铜线不同材质的键合线,不同的线径都会对最终的ESD测试造成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280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两个封装采用相同的材质和金线直径,已经查看了管壳厂商提供的管壳电阻,CDIP32的管壳相对CLCC管壳的键合指电阻参数要大30%以上,均在毫欧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两个封装的键合线都是用的25um金线,针对目前CDIP32封装,如果采用20um金线封装,能否对ESD电流协防有帮助?

网友:
虽然bonding wire的材质和线径是一样的, 但他们的长度和曲度应该是不一样的, 而使其电感值不同, 相应的ESD放电电流的波形也不同.
如果采用较细的线径, 则电感值变大, ESD放电的最大电流会变小, 但放电时间会变长(电流振幅衰减较慢), 对你的产品的影响可以根据目前的结果推测:
如果是两个封装中bonding wire较长的ESD结果较好, 可以考虑试验较细线径.
大封装厂有封装寄生参数提取服务, 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寄生电感/电容/电阻的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金线的泄放>铜线,线径越粗,过电流的能力越大。   使用同样的键合方法吗?还是人工的?
   测试时,样本容量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使用的相同的键合方法,样本容量为2只,后改用小劈刀键合,曲线偏移,2KV下曲线偏移的管脚漏流由nA级增加到uA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劈刀封装的芯片,样本为4只,均出现相同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给一些分析的方法和建议吗?谢谢

楼主(2016-03-08):
使用20um直径金线封装,ESD漏流有改善,从几十uA下降到10uA以内,但依然没有找到问题根源所在。经过检查分析确认,是由于芯片衬底通过粘片区连接到其中1个NC脚所致(出现ESD前后漏流变化的管脚均在该NC脚一侧,另一侧同类型对称的NC脚旁边的管脚没有出现ESD前后漏流变化),通过把该NC脚接地,再次进行ESD测试,IV曲线正常,芯片漏流正常(nA)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是线径越粗,过电流的能力越大

网友(2021-07-27):
不错的经验,记录一下

网友(2023-09-19):
引用 楼主:
使用20um直径金线封装,ESD漏流有改善,从几十uA下降到10uA以内,但依然没有找到问题根源所在。经过检查分 ...

请问你采用的胶水是导电胶吗?要不然怎么产生的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