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后仿的问题!

楼主(2016-01-26):
VCS仿layout后的网表,不加SDF的时候,跑的功能没问题,加SDF后会报很多violation,VCS仿真的时候+not_notifier不检查timing的时候还是过不了;
后来发现buffer驱动能力不够,导致clock的边沿有10ps的X态导致的,后端修改完buffer后该问题消除;但是又有新的问题,一片红,
请教一下这种问题一般是从哪些方面着手考虑? 还有 SDF里面不是只包含cell延时和wire延时吗,某些单元的驱动能力是怎么通过sdf在后仿中表现出来的?

请不吝赐教!

ps:加sdf和在vcs加delay_mode_zero仿真也过不了

网友:
(1) 后仿一片红,先查全局的时钟和复位电路,有MCU的检查MCU相关接口(数据、地址总线接口等),检查异步信号同步采样寄存器;
(2) VCS数字仿真没听说过有驱动能力的,你说的10ps X态可能是standard cell模型引起的,建议检查verilog模型。

个人观点,不一定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我的design里面没有mcu  CPU之类的,是asic。
另外仿真库是用dc通过。lib库生成的

网友:
厂家提供的verilog模型不会有问题,只是后仿带延时信息后是否和你的设计匹配。
看verilog模型是确定某个standard cell是不是由于时延导致输出稳定前有一段X态。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库的基本单元是我们自己画的,所以verilog模型是通过时序库.lib文件生成的(DC读入.lib生成.v的文件),不加SDF网表没问题,所以生成的verilog库模型应该没问题吧;我再跟前仿的波形对比一下 看看

网友:
网表和RTL或Testbench的接口处,要注意建立/保持时间问题。

网友(2019-05-31):
buffer驱动能力不够会导致x态???你这是逻辑仿真,逻辑仿真从来没有驱动能力不够的说法!逻辑仿真出现x的原因无非是寄存器,存储器没有初始化,power off了,多驱了,时序不满足,z态值穿过了非逻辑,notifier被时序或者误操作笔误搞成x而导致q为x。

网友(2020-12-10):
请教一下,delay_mode_zero这个编译选项和nospecify的区别是什么呢,具体都是在什么仿真阶段使用呢?

网友:
出现一片红的情况下,是否还是会报violation?如果报,建议查看最早出现的violation时间点和一片红起始的时间点是否接近?如果接近,大概率是相应的violation造成的x态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