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翻转采样保持电路输出信号不对称问题求助

楼主(2016-01-26):
小弟最近做的一个电容翻转采样保持电路,输入信号幅度VPP为1V的时候,输出有效bit为12bit,输出信号是对称的。后来增加输入信号幅度VPP为2V之后,输出信号不对称了,有效bit数也掉的很厉害,这是什么原因啊?用的自举开关,运放是折叠式gainboost结构,找不到原因啊,求助!

网友:
运放摆幅引起的非线性吧,就是输出摆幅太大,OTA电压裕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