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流程问题,SRoute的问题

楼主(2016-01-26):
做SRoute不就是将standard cell的电源和地同电源环连起来嘛,为什么出现warn:Net VDD does't have standard cells to be routed

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
是不是标准单元的电源不叫VDD

网友:
1.standard cell 的power 可进入lef/lib查看。
2.要保证能正常的spical route ,首先你的gloal connection 要正确

楼主:
嗯嗯,感谢大家的回复,我查了下确实是因为标准单元库里电源地的PIN是VDD!GND!而不是VDD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