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的环路周期延迟仿真

楼主(2016-01-27):
目前能够实现matlab下的0延迟,半周期延迟和单位周期延迟的仿真,但是在cadence下只有0延迟和半周期延迟的能够实现,对于单位周期延迟的如果引入Ts的延迟,直接导致了环路的不稳定,如果用0.99Ts可以实现稳定,但是SNR下降了30dB。不知道cadence下的单位周期延迟是如何实现的呢?
另外在matlab仿真时就发现,比如半周期延迟的模型,一旦延迟不是0.5Ts,而是0.49Ts,SNR就会下降很多,cadence下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是仿真软件计算方法的问题吗 还是其他设置上需要调整?

网友:
verilog-a写一个延迟一周期的模块
延迟本身会影响snr